A975触摸屏与Q02Hcpu连接求助

楼主(2016-04-03):
各位大哥,A975触摸屏与Q02Hcpu连接,不用通讯卡(A9GT-RS2),
用触摸屏本身的RS-232-C是否可以连接,需设置那些参数或安装什么驱动。谢谢!
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
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网友A:
这个触摸屏有两个通讯口,一个232,一个好像是并口。对一QCPU来说是不带232口的,因此你要加装一232通讯模块。如果要用并口通讯,那也是需要加装一个通讯模块,具体是模块我没用过。不过加装232通讯模块最好用。三菱热线400-821-3030
好的,谢谢!

楼主:
能用触摸屏本身自带的RS-232-C与Q02hcpu连接吗?
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

网友B:
这个有硬件的话可以测试一下 我想可以的 应该不会说触摸屏非要买一些通迅卡插装在触摸屏上面才能通讯 都是rs-232 有屏 有PLC 再有线的话可以试一下 不过a975 也停产好些年了

网友C:
不行,必须加装通讯卡
GT1000的232口就可以与Q和FX通讯,A的还不行
非常感谢!
明天申请采购通讯卡。
下载积分:+2(gcbplc) 热心助人!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C:
[attachment=146207]
[attachment=146208]
真诚感谢!
我安装驱动试试。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D:
q02h的有个通讯口的呀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E:
记得是不行的,,那个232口只能下载程序,,怎么老的屏东西应该也不好买了
谢了,我再找一下看有没有旧的通讯卡,或试着改为422连接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复,我再想想其它办法。
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