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三菱A系列PLC--A2SH CPU 升级求助

楼主(2016-04-03):
各位大侠,我现在有一套三菱A系列PLC--A2SH CPU,想升级到Q系列PLC系统。
现在不知道如何替换选型,以及如何转换程序。请那位大师帮忙一下,不胜感激。
本人QQ:83933216

网友A:
ACPU 至QCPU 的程序转换步骤
程序的转换按照下图的(1) → (2) → (3) 的顺序实施。
(1) 为转换源数据的读取处理。
(2) 为通过可编程控制器类型更改操作从ACPU 程序转换为QCPU 程序。
(3) 为转换后数据的写入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