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售卖机最后的退币程序,卡住了编不下去求帮助。

楼主(2016-04-03):
D7为剩余钱币的数值。K5 K10分别代表5元 10元。( 我希望D7除以5 的结果整数放入D20 余数放入21 ,比如D7数据是16 ,则D20为3 D21为1 ,就是退钱的时候退出5元的三次,1次一元的钱币。)
但是现在我除完之后不知道怎么写下去了,因为我想对应的退币输出(5元退币输出 ,10元退币输出,1元退币输出)而且最好还能有个优先的级别输出。就是能找10的就找10元,不足10元找5元的钱币。真的写不下去。求帮助。 [attachment=146086]

网友A:
既然是思路我说说自己的想法:
我认为先把D7做比较,如果大于等于10,则做除10处理,如果小于10,则做用5除处理。
至于具体的动作(找钱),按你的思路也可以的,如果D20=3,则用执行找钱的输出同时,用减1指令操作D20,直到为0,然后执行找1的处理D21

楼主:
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驱动输出。。。。

网友B:
x3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div d7 k10 d20 'D20 十元数量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div d21 K5 d22 'D22 五元数量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mov d23 d24 'D24 一元数量
次序:十元、五元、一元

网友C:
发自动售货机程序,仅供参考。

网友D:
空的程序啊?

网友E:
1看就是空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