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4):
简单例程,作简单测试用。先安装MX ComponentV4,在通讯设置软件设置好通讯才可以读取数据,测试PLC为FX3U。
MX ComponentV4安装后设置通讯参数后,才可以excel读取D0的数据,默认是100ms读取一次,可以自己设置时间。出错会弹出错误信息。
安装后在开始菜单的通讯设置软件。
[attachment=146088]
excel文件,需要开启宏才能使用,详细请看http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5d6edee22f3f8599eadeec32.html
excel2010,32位版本,MX ComponentV4不支持64位,请勿在64位软件使用,excel有时会闪退,非专业编程,只作学习用。
[attachment=146089]
三菱PLC文件,简单测试用,读取D0数值。
[attachment=146090]
  • 工控威望:+10(ymmfa) 感谢分享!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

网友A(2016-09-11):
    引用楼主tingfenghu于2016-04-04 08:37发表的 三菱MX Component通讯例程,用excel记录数据 :
    简单例程,作简单测试用。先安装MX ComponentV4,在通讯设置软件设置好通讯才可以读取数据,测试PLC为FX3U。
    MX ComponentV4安装后设置通讯参数后,才可以excel读取D0的数据,默认是100ms读取一次,可以自己设置时间。出错会弹出错误信息。
    安装后在开始菜单的通讯设置软件。
    [attachment=146088]
    excel文件,需要开启宏才能使用,详细请看http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5d6edee22f3f8599eadeec32.html

    大大
    我想詢問,我哪裡設定上出了問題
    數據只有跑一列
    而不是根據設定的1s跑一個數據

    問題出在哪裡呀@@?

网友B:
    配合MX Sheet ,方便利用。一般用于设计上位机数据记录。

网友C(2016-12-13):
    楼主:
        想问一个相关问题!
        在EXCEL里手输入A------Z字母(如:asdfsaldfiuiuo78979)怎么与读取的数据一起保存到EXCEL里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楼主:
        想问一个相关问题!
        在EXCEL里手输入A------Z字母(如:asdfsaldfiuiuo78979)怎么与读取的数据一起保存到EXCEL里面?

    这个建议百度一下excel的教程,我记得可以用&字符合并字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