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4):
我用三菱PLC型号是FX3U-16M,控制雷赛步进驱动器DM542,驱动雷赛步进电机57HS13。PLC中电动控制DDRVI  K999999  K50000  Y0  Y4   .PLC输出COM口1和4接-5V也就是零点。Y0接驱动器PUL-   Y4接DIR-。PUL+脉冲和DIR+方向接+5V。ENA使能空。GND和+V接24V电源。步进电机是并接A+,C-和A-,C+接A相。B+,D-和B-,D+接B相。通过触摸屏控制PLC的输出动作灯都亮。就是电机不动。感觉驱动器没接收到信号。驱动器的调位开关对应的是4A 1600脉冲。求大神帮助啊。自己搞了一天了。没头绪了。

网友A:
使能线一般要接线,不接线代表没使能,可以使用5V直接输入,不用控制,详细参照一下说明书。
这个不是使能的问题。DM542接通5V电源,电机处于自由状态。不受控制。不需要就可以空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使能线一般要接线,不接线代表没使能,可以使用5V直接输入,不用控制,详细参照一下说明书。

不错,使能线一般要接线
使能接线也没反应。这个驱动器接使能后电机就处于自由状态。

网友C:
楼上的不要误导楼主,一个先用万用表量下步进电机的线圈相序,不要接错,二个加一个原点开关,先回原点,再用DRVA K2000 K2000 Y0 Y4试试,DRVI是相对定位,指令,步进电机接脉冲和方向就可以了,共阳极接法,试试看
FX3U-16MT是漏型共阴极。电机不动原点也回不了。

网友D:
驱动器的细分是如何设置的?把脉冲输出的频率减小,看一下效果。
驱动器调到最小400也不动。我看说明说这款的响应频率是200KHZ。是不要把程序的频率对应起来。

网友D:
我记得,大多数的雷赛驱动器的使能端只要一接线,电机就无法被驱动了,处于自由状态。
对啊。使能通电就处于自用状态。不受控了。现在使能空位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楼上的不要误导楼主,一个先用万用表量下步进电机的线圈相序,不要接错,二个加一个原点开关,先回原点,再用DRVA K2000 K2000 Y0 Y4试试,DRVI是相对定位,指令,步进电机接脉冲和方向就可以了,共阳极接法,试试看
我说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共阳极接法,另外,你确定你的PLC,FX3U-16MT漏型接法没错?
确定没错了。问题出在电机侧。电机并联A和A-接错了。谢谢。

网友E:
使能是脱机的意思
使能信号通电机处于自由状态。

网友F:
1.你的PLC是FX3U-16MT 还是FX3U-16MR,MT的可以输出脉冲,MR的不能输出脉 冲。
2.COM4不是对应的是Y4的零点,PLC上面有粗线间隔对应的,你可以把COM0、COM1、COM2、COM3、COM4全部接在一起使用。
3.直接用PLSY 指令试一下
4.换个驱动器看一下
PLC上的COM口不对应Y输出吗?

网友G:
8楼的说了,你的FX3U-16M指的是16MT还是16MR?
漏型的,PLC输出端的所有COM和所有的电源GND有没有接在一起?
16MT晶体管输出的。

网友H:
感觉是步进驱动器接错了,

网友I:
要是把PLC选成MR那就闹笑话了,个人感觉你还是确认下步进电机的接线。
对啊。就是电机接线的问题。A相并联接错了。

网友J:
检查电机并联接线是否正确
是的。就是电机并联问题。找的了谢谢。

楼主:
问题找到了。首先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。谢谢。出现的问题是。我按照英纳仕的57电机接线。他和雷赛的不同处是:A和A-颜色刚好相反。后来看雷赛的说明书。没看出来。眼睛不沙地啊。看来细节很重要啊。但是还是很感谢各位的回复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