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4):
请教各位老师,安川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个数怎样计算,谢谢!

网友A:
你想知道的是上位机发多少脉冲转一圈,还是编码器转一圈反馈回来的脉冲。对于前一种看个人设置。后一种看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。手册上有说明
  • 下载积分:+3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网友B:
    所有的伺服都有电子齿轮比要设置的,或者直接设置多少脉冲转一圈(三菱MR系列),假设你伺服的分辨率是18位,伺服接受到262143个脉冲电机转一圈,但是PLC存储器16位的最大值才65535,所以我们要设置电子齿轮比。如果我要设置PLC发3000脉冲伺服转一圈,电子齿轮就要设置为262143/3000,这样讲 你明白吗
  • 下载积分:+1(星月传奇)

楼主:
    老师您好,是这样的一个问题,安川伺服驱动器驱动,伺服电机,伺服电机带主轴,主轴有一个同步轮是32齿的,模数是1公分,轴的另一端链接一个360的增量编码器,我想用这个编码器的数值也就是距离,控制plc输出的脉冲个数,不知道怎样做,请教了,我从软件里面看到伺服电机移动的距离,和增量编码器的读数,利用这两个已知条件可以算出来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老师您好,是这样的一个问题,安川伺服驱动器驱动,伺服电机,伺服电机带主轴,主轴有一个同步轮是32齿的,模数是1公分,轴的另一端链接一个360的增量编码器,我想用这个编码器的数值也就是距离,控制plc输出的脉冲个数,不知道怎样做,请教了,我从软件里面看到伺服电机移动的距离,和增量编码器的读数,利用这两个已知条件可以算出来吗

    汗,你都有伺服了 还加什么编码器?相要准确可以用带绝对值位置的伺服!假设PLC发10000脉冲:电机转1圈,电机1转的行程是100mm,那么我想走50mm距离,PLC发5000脉冲就可以啊,我想走1mm就发100脉冲,这样就可以很精准的控制距离了,只要机械可靠不位移,精度1~2um都不是问题

网友B:
    你还是仔细看看伺服是手册吧,只要知道减速比,丝杆导程,设置好伺服电子齿轮比,我就可以通过发送脉冲数,控制电机行走距离的

楼主:
    您好老师我加编码器是为了控制多段速,比如从0到600一个速度在从600到800一个速度然后到1200,我想做的就是这个编码器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到了1200的位置那么plc要发多少脉冲给伺服才能与我的实际距离相等,谢谢各位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您好老师我加编码器是为了控制多段速,比如从0到600一个速度在从600到800一个速度然后到1200,我想做的就是这个编码器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到了1200的位置那么plc要发多少脉冲给伺服才能与我的实际距离相等,谢谢各位了

    不是很了解你的控制方法,据我所知改变发送脉冲的频率即可改变电机的速度

网友C:
    既然你说了用编码器来控制,那么为什么又还要发多少个脉冲来控制呢?
    你确定你现在用的编码器的精度比安川的伺服还高吗?
    都不知道你是想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,还是两个一起控制?
    如果是位置控制的话,加上伺服反馈本身已经很准了,完全可以利用其本身来实现多段控制电机的速度,简单又方便......

网友D:
    伺服电机本身就带与电机同步的编码器,为什么要用另一种增量编码器呢?你所说的控制要求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就可以完全做到啊
    永远年轻

楼主:
    另加编码器,是在触摸屏里显示电机的实时位置,比如,用D200寄存增量编码器的实时数据,用D400设置所要的位置,这样就可以作比较,但是不准确,

网友E:
楼主知道安川伺服的精度吗?知道360编码器的精度吗?你这是宝马的发动机用在拖拉机上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