灌程序时有mian COMMENT plc参数 不灌会怎么样

楼主(2016-04-04):
mian是程序 comment应该是注释 不灌的话读取出来是没注释的应该是这样 那plc参数呢 不灌会怎么样 举例子 我现在灌程序的时候把这两个选上电脑就卡死 注释大不了我不灌了 那plc参数呢 不灌会不会有影响

网友A:
如果你没有软件中没有设置PLC参数,可以不灌
松下PLC交流群:QQ724991044

网友B:
只要你不懂PLC参数你可以只灌程序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参数设置是默认的你可以 不灌的。

网友D:
没有修改参数就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