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屏做modbus通讯

楼主(2016-04-04):
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屏做modbus通讯,变频器的写入地位是2000.读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流地址是704 705.请问屏上的的地址是怎么写的,

网友A:
2000H是 8093

楼主:
谢谢,下次我试一下

网友B:
这个没用过,有机会试试

网友C(2016-05-20):
2000H换算成十进制8192,8192+40001=48193就是485通信地。然后直接按钮写脚本 48193=正反停操作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