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1H中怎样将10个数据从大到小排列?

楼主(2016-04-04):
请教一下CP1H中怎样将10个数据从大到小排列?
好像没有相关指令。

网友A:
可以用程序解决这个问题,比喻将D0~D9中的最大值传送到D100里面,然后将其清零;再次将其最大值存入D101中,然后再清零,依次循环即可

楼主:
再请教一下
怎样确定最大值所在的寄存器?

网友B(2016-08-30):
用功能块做,很简单的,冒泡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