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S7300字符串中读取一组数字

楼主(2016-04-05):
先得到3D 2F 06 F2 42 45 87 06 00一组字符串,需将42 45 87 06 00这几个数组从字符串中读取,再进行排列(00 06 87 45 42)
S7-300如何处理这些?一点头绪也没有,请求指教!

网友A:
需要使用ST或者STL语言。首先建立指向字符串第一个字节的指针 判断指针的第一位地址所指向的字节小于等于9并且第二位也小与等于9 并将两个数组成一个数
然后指针偏移2.0 再次判断
OPN "字符串"
LL0: T "字符串".字符串[1]
L P#0.0
LAR1
L 200
LL1: T "Tag_4"
L DBB [ AR1 , P#1.0 ]
L 9
<R
JC ll2
L DBB [ AR1 , P#0.0 ]
L 9
<R
L DBB [ AR1 , P#0.0 ]
L 10
*D
T %DBD40
L %DBD40
L DBB [ AR1 , P#1.0 ]
+I
JC ll2
ll2: +AR1 P#2.0
========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