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5):
大家都知道步进电机会失速和丢步,过负载也不报警。我想给步进电机加个编码器(A/B相),让编码器的脉冲值和PLC脉冲累计值实时比较,实时校准PLC发脉冲的数量,解决步进电机失速和丢步导致的不精确问题。各位高手感觉可行吗?我感觉这个计算比较难做,暂时没有方案,请大家给出出主意~!

网友A:
用什么编码器

楼主:
回复一楼。打算用增量式的编码器

网友B:
高精度的话!建议采用运动控制卡!

网友C:
步进加编码器叫做闭环控制
QQ:235174304.VX:Deng235174304

网友D:
有没有高手发个案例,学习一下
工控人加油

网友E:
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你那步进电机的转速是多少??编码器用多少线数??编码器线数越大步进转速越快,你那PLC能接收到这么高的频率吗???如果步进电机是底转速或许这个方案可行。
祝你好运!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你那步进电机的转速是多少??编码器用多少线数??编码器线数越大步进转速越快,你那PLC能接收到这么高的频率吗???如果步进电机是底转速或许这个方案可行。
祝你好运!!

编码器的是2500脉冲1转,步进电机是5000脉冲1转,编码器的脉冲数,我打算用PLC高速计数器来读取,80K频率(可支持1920转/min),我的步进电机是低速运转的,最多300转/min,现在的难题是程序该怎么实时校正PLC发脉冲的个数,有没比较简单点的计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步进加编码器叫做闭环控制

应该算是半闭环,当然要是用伺服的话就简单多了。

网友A:
其实增量式编码器有时候也丢脉冲 呵呵

楼主:
编码器的是2500脉冲1转,步进电机是5000脉冲1转,编码器的脉冲数,我打算用PLC高速计数器来读取,80K频率(可支持1920转/min),我的步进电机是低速运转的,最多300转/min,现在的难题是程序该怎么实时校正PLC发脉冲的个数,有没比较简单点的计算??

网友F:
绝对位置控制,编码器检测位置是否与 控制位置相同,不同时将编码器位置传给伺服位置,再次执行位置定位,直到编码器检测位置与控制位置相同即完成。不可能在运行中补偿,就是在停止后检测补偿,一般都是第二次补偿执行定位后即OK。补偿量相对很小,所以是不容易看出第二次定位动作。
广州夏谱 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F:
步进速度太快,扭力下降,导致丢步定位不到位,会明显听到步进电机不正常的声音,然后机械会在多次重复定位中定位到控制的位置。所以要避免这种现象。
广州夏谱 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G:
又整非标   有现成的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卖  而且带定位完成 和电机报警输出  精度也很高  正反跑一天没偏  就是你用手强行把电机旋转以后 放手也会自动返回到原来的位置  马云家有卖  才几百块钱

网友H:
步進馬達5000脈衝一轉*最高轉速一分鐘300轉/60sec=25khz
也就是說plc發25khz就能實現最高速,將編碼器回授值*2和輸出
脈沖值比較應該落在完全一樣和-1吧?
這樣不知你能否接受,至於扭力不夠那又是令一個問題了吧
當然能用伺服實現當然是最好方式,但伺服有響應和整定問題
這是步進馬達所沒有的

网友I:
有闭环的步进电机,不用你这么麻烦去校正。

网友J:
难在实时校正,尾差校正相对简单,增量式编码器精度也很关键。 6358966179623804948007756.zip (15 K) 下载次数: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难在实时校正,尾差校正相对简单,增量式编码器精度也很关键。 [attachment=146183]

是的 ,谢谢你的解答,打算用执行完成后比较一次,执行二次定位的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又整非标   有现成的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卖  而且带定位完成 和电机报警输出  精度也很高  正反跑一天没偏  就是你用手强行把电机旋转以后 放手也会自动返回到原来的位置  马云家有卖  才几百块钱

。。。。。国产步进威武无敌了~~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步進馬達5000脈衝一轉*最高轉速一分鐘300轉/60sec=25khz
也就是說plc發25khz就能實現最高速,將編碼器回授值*2和輸出
脈沖值比較應該落在完全一樣和-1吧?
這樣不知你能否接受,至於扭力不夠那又是令一個問題了吧
當然能用伺服實現當然是最好方式,但伺服有響應和整定問題

跟我想的一样~我也是打算将编码器*2在比较的,但是实时将比较值输出到PLC发脉冲个数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有闭环的步进电机,不用你这么麻烦去校正。

学习了,我去找找看有无闭环的步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