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求助三菱程序问题

楼主(2016-04-05):
有个程序没有看懂,是三菱2N的!问问大家帮我解释一下
LD M8000 DPRUN K8X000 K8M100
DPRUN K8X040 K8M140
看手册是并行数据传送指令,但是没有看明白……

网友A:
两台PLC并联通信使用的指令,8进制位软件。
以上命令的意思是:8进制的X00-X07、X10-X17、X20-X27、X30-X37
相对应到:M100-M107、M110-M117、M120-M127、M130-M137
第二条指令以此类推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X0为1时候M100就为1,我这样理解对吗

楼主:
我用仿真软件上看,怎么不说那么一回事啊?监控M140,我把X40置1了,但是M140没有置1啊???

网友B:
是并联的肯定一样

网友C:
同样学习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