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关于FX2N m8029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05):
请教各位大神,使用的是三菱fx2n-80MT,用dplsy和dplsr输出脉冲,脉冲输出完毕后,m8029没有响应,程序不跳转。 [attachment=146118] [attachment=146119] [attachment=146120]

网友A:
M8029都不知道是Y0还是Y1的……

网友B:
什么东东哦

网友C:
脉冲指令是仿真不了的,要和对应的伺服连接在线监控,定位完成后M8029才会置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脉冲指令是仿真不了的,要和对应的伺服连接在线监控,定位完成后M8029才会置位的
用来控制步进电机,实际连接之后,步进电机完成一个动作后,程序没有继续往下进行,就是在m8029那里停住了,脉冲输出完成后m8029没有动作

网友D:
DPLSR & DPLSY改成图中的写法,M100是Y0的完成讯号,M101是Y1的完成讯号

网友E:
如果步进电机完成一个动作后M0 M1 复位了8029就动作不了。

网友F:
M8029要跟在指令后面的

网友G:
让m8029紧跟着脉冲输出指令,它好像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,脉冲输出完那瞬间,它马上接通一瞬间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