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讨论下

楼主(2016-04-05):
有一三相四线的LED照明系统,当零线N在红叉处断开时,若三相负载平衡是不是LED照明正常;若负载不平衡,灯泡会全烧还是烧一部分?LED灯泡与纯阻性灯泡在在电路中的表现是一样的吗?欢迎高手讨论!

网友A:
负荷平衡,LED照明正常,负荷不平衡,可能会烧一部分(取决于不平衡度导致的电压),LED灯泡交流供电转为直流(相当于开关电源供电),虽不是纯电阻电路,但在电路的表现是一样的

楼主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