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5):
  各位大神帮帮忙,帮忙看下这段梯形图哪里出了问题,要求是电机正转3圈后反转3圈,但我的电机一直正转,停不下来啊完全!

楼主:
有没有人啊,帮忙解答一下吧,万分感谢

网友A:
直接上图吧  不是所有人都装了欧姆龙的编程软件的,看不到啊

楼主:
嗯,但是截图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上图吧  不是所有人都装了欧姆龙的编程软件的,看不到啊

截图可能看起来不太方便,但还是麻烦了,是个比较短的梯形图,感激不尽

网友A:
反转的时候需要控制方向点,你是不是没有控制方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转的时候需要控制方向点,你是不是没有控制方向

有啊,sped指令的控制数据是111:脉冲+方向  ccw方向  独立模式

网友B:
方向信号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了吗?

网友C:
我也是这样

网友D(2016-07-05):
注意冲突

网友E:
原先发正向脉冲的,执行反向脉冲的指令前,需要正向脉冲停止并延时一段时间,再执行反向脉冲,不然发的还是原来正向脉冲

网友F:
貌似SPED设定是对的

网友G:
再看看吧。
MY CX.rar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H:
定位控制还用是三菱的好做,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..

网友I(2016-08-25):
第二个sped 数据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