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300更换内存卡

楼主(2016-04-05):
S7300 PLC 313-2C-DP更换内存卡,DB块中数据会丢失吗?怎么预防数据丢失?

网友A:
更换内存卡了 肯定丢了 初始化一下再更换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B:
Step7切换到在线块模式,把所有在线块复制下来单独保存即可.

网友C:
郭版你好!能否具体讲解一下S7-300PLC中数据的保存步骤。谢谢!

网友B:
Step7 PLC菜单Display Accessible Nodes
就可以看到在线的站点,进入在线站点里可以找到所有的程序块
一般只复制DB块到新建的离线程序里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