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A4驱动器参数怎么改不了??

楼主(2016-04-05):
[attachment=146129]
松下A4驱动器驱动器参数Pr10 11 12号参数,增益改不了,这是怎么回事?说明书也没找到参数锁定这个选项啊,师傅们有知道的吗?

网友A:
改好 以后 要保存 具体看说明书

网友B:
参数需要要写入到EEPROM的

楼主:
我知道需要写入EEPROM的,不是参数保存不了,是参数没法更改,现在10号参数是63,我想降低数值,但是上下键改不了。不知道咋回事。

楼主:
问题找到,21号参数里设置的是自动增益,改为0后,P10的数值就可以修改了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