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5):
我把想要加热到的温度存储在VD8(通过工控平板输入)中,通过比较温度是否到达触发定时器,定时结束后断开加热电阻丝,怎么把VD8这样一个变量和当前温度做比较呢?温度变送器是0到200摄氏度,电流4到20mA

网友A:
你把你的温度信号转换完成之后利用比较指令接通定时器(断电延时)再用定时器的触点去接通加热丝的输出
为什么比较指令不能用VD8和AIW0比较呢,会报错

网友B:
保温时间一般用计数器来做,再弄一个或两个定时器搭一个分定时脉冲,也就是一分钟去触发一下计数器,这样就可以实现长定时了.

楼主:
AIW0不能和VD8作比较是为什么,VD8我已经转换成了6400-25600

楼主:
这是楼上程序的下一段,请前辈看一下这么做可行么?

网友C:
32位和16位比个毛线?

楼主:
明白了...犯了低级错误...谢谢各位

网友D:
VD8是双字,32位,AIW0,是一个字,16位,要想比较必须将AIW0使用转换指令转换为双字,然后再进行比较
真诚感谢!
永远年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