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指令讲解

楼主(2016-04-05):
求解:To H4 K1500 K9001 K1与To K4 K1500 K9001 K1 有什么区别,我在资料上看到H4指的是模块的起始地址,K4指的是第几个模块,求正解!

网友A:
没有区别,一个10进制,一个16进制,两个值是一样的。就看你喜欢用哪个进制而已。

网友B:
同意一楼,K4是第五个模块,第一个是K0

网友C:
K4解读为10进制 h4解读为16进制

网友D:
又学到一点

网友E:
H表示16进制数,K表示10进制数,在数字10以前没有区别

网友F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