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的SFC块中能否写入复杂的梯形图程序

楼主(2016-04-06):
三菱FX3U的SFC块中能否写入复杂的梯形图程序?比如
或者三菱FX3U定位手册范例中的 正反转的程序[继电器梯形图程序] ?

网友A:
可以的,SFC转过来就是步进梯形图。

网友B:
可以转换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各位没有理解我的意思,我的意思是步进指令每个状态下能否编制复杂的梯形图?比如S20状态置ON,在这一步下能否编制复杂的程序?

网友C:
SFC步进指令每个状态下能否编制复杂的梯形图?
当然可以,一直就这样用的。只是一些初始化或复位需要做在梯形图块下。

楼主:
我问过三菱客服了,可以,谢谢!

网友D(2021-03-29):
急停怎么写到SFC中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