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6):
如题:

或者是一个目前最高版本的编程软件,能兼容目前大部分的西门子PLC 便可

网友A:
西门子很久前新出的TIA 博途软件。

网友B:
建议用step7,然后200的软件都是单独的,对于初学者用着两款软件就够了,至于最新软件博图V13建议以后再用。

网友C:
二楼正解  刚刚开始学习西门子建议先做200系列,使用STEP7  Micro WIN SP9软件可以完成程序开发,熟练后再使用博图V13
永远年轻

网友D:
200   STEP7  4.0               300\400     STEP7  5.5       博图建议以后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