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~~帮忙转换成梯形图.谢谢

楼主(2016-04-0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在线等,非常感 谢

网友A:
朋友,你这是在考试吧
天宫-号

网友B:
你这图有问题。。。。第14条 是不是打印错了 应该是OUT T0 K80 吧!
维修电工
天宫-号

网友B:
维修电工

楼主:
是的,请问MCR N0是什么指令?

网友C:
指令表第14步有错误,应为OUT T0 K80。

网友D:
[attachment=146159]
[attachment=146160]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请问MCR N0是什么指令?
MCR N0与前面的MC N0配合使用

楼主:
MC/MCR 这个两个指令还是不明白,回家我会多看下书。
谢谢各位大哥。

网友E:
主控指令

网友F:
MC为主控指令,用于公共串联触点连接。MCR叫“主控复位指令”
永远年轻

网友G:
编程到指令表就可以了

网友H:
你这是在考试15分才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