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Q系列PLC程序丢失

楼主(2016-04-06):
三菱Q系列PLC只要主机关机一晚上 第二天程序就丢失 电池没有报警(测量为2.4V) 求助大神们啊
恭喜发财

网友A:
現在新的PLC都是採用EEPROM或FLASH EPROM來儲存程式不是用RAM所以可以完全不用電池。
所以基本上就算沒電池,程式也不會不見。只有DATA會不見。

网友B:
你怎么认为程序没有了?

楼主:
主机关机后第二天ERR红灯一直闪烁,联上电脑后诊断为没有程序,程序下载进去后PLC恢复正常使用。可断电第二天又不行了。
恭喜发财

网友C:
电池电压应该是3.8V

网友D:
有EEPROM就不会出问题了。

网友E:
就算不用电池程序应该也不会丢啊,是不是CPU水货,我用了好多三菱都没有发现这些问题。

网友F:
换块电池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G:
电池是3.6V的,你那个该换了

网友H:
程序全部丢失,不仅仅是电池的原因吧,cpu可能本身有问题

网友I:
下载后不报错就换个cpU吧

网友J:
是电池亏电导致丢程序,这是三菱A系列通病(Q替代了A,但如果是用锂电池保持的估计情况一样)

网友K:
电池是不是没有插好。以前遇到过就是电池问题。

网友L:
        电池标称电压是3.6V吗?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現在新的PLC都是採用EEPROM或FLASH EPROM來儲存程式不是用RAM所以可以完全不用電池。
所以基本上就算沒電池,程式也不會不見。只有DATA會不見。

不要误导人!三菱 A 系列 Q系列 FX2N FX3U系列都是用电池保存程式的!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网友M:
Q系列的电池是 3V的,2.4V是没电了,换个电池!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楼主(2016-06-12):
确实是电池问题 更换电池后出现下载程序正常了 谢谢大侠们+
恭喜发财

网友N:
三菱PLC电池电压应该是3.6v,请你更换电池

网友O:
2.8V,太低了,要换了,一般低于3V就应该换了

网友P:
不知道就不知道,在这里张口就瞎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