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运行不稳定的原因

楼主(2016-04-06):
CP1H控制两台伺服的问题,附程序

网友A:
如何不稳定?

网友B:
请详述一下

楼主:
CP1H控制两台伺服,一台横移,一台升降,运行1-2小时,位置就发生变化了。

网友C:
考虑一下联轴器是否可靠连接。
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,是可能发生丢步现象,驱动板卡有问题

网友A:
与程序关系不大,估计是干扰,将脉冲信号供电独立,信号线采用双绞屏蔽线,屏蔽线接地良好。

网友D:
如果能运行1小时以上,重点查看机械部分。另外是否有原点检测,是否存在累积的误差。

网友E:
干扰,联轴器的可能性比较大,程序精度处理程序有没有问题(脉冲对应的距离),机械结构设计合理不都有可能。我之前出现过联轴器不同心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,最后换掉电机座搞定。仅供参考

网友F:
我发过类似的贴。两轴定位,有一轴运行一段时间后位置跑位。我的是程序处理问题。如果是往复的动作,能运行一段时间的话,机械方面应该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