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怎样控制固态继电器和加热电阻丝 输出接到Q0.4

楼主(2016-04-06):
输出Q0.4连接固态继电器和加热电阻丝,输入EM231模拟量输入,怎么写输出部分的梯形图当温度到达80℃之后开始保温呢?我用了PID控制,但是PID运算完成之后需要转成0到24V的模拟量然后输出给Q0.4么?初学PLC不是很懂怎么控制Q0.4输出,还望大神指点

网友A:
PID向导选项里有位式控制模式,改成位式控制就可以开关量了.
万分感谢,另外如果开始加热的话开关接通Q0.4是不是就可以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