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6):
当第一次建立程序时用的LAD,调用FC105会是下面程序,之后无论怎么修改都是这样(包括STL)
      CALL  "SCALE"
       IN     :=
       HI_LIM :=
       LO_LIM :=
       BIPOLAR:=
       RET_VAL:=
       OUT    :=

当第一次建立程序时用的STL,调用FC105会是下面程序,之后无论怎么修改都是这样(包括LAD)
      CALL  "Read Analog Value 464-2"
       BG  :=
       KNKD:=
       OGR :=
       UGR :=
       XA  :=
       _FB :=
       BU  :=

请教下这两个指令用处一样吗,用法一样吗?

网友A:
不一样,一个是S7的,另一个是S5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