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6):
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检测火焰燃烧的情况,我以前都没做过这一块。我打算用视觉系统来检测火焰,想知道个方法可靠吗?编程方式难不难?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发个简单的方案和程序给我参考下。。
想了解的情况如下:
1,用什么牌子的视觉系统(大概系列)
2,视觉系统的编程软件难度如何?稳定性如何?
3,视觉系统判断参数如何跟PLC交换数据?

网友A:
检测火焰,可以用相机试试,cognex的Micro系列智能相机,可以用串口或以太网传输数据到PLC。
智能相机的编程不是太复杂,但是你从来没用过,还是需要花点时间的。
问题是火焰判断的标准是什么,不同的火焰有啥区别,这是项目能否做好的关键。

网友B:
我们用的烤炉燃烧系统检测火焰是用光电传感器。(检测输出感应电流大小来判断火焰大小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测火焰,可以用相机试试,cognex的Micro系列智能相机,可以用串口或以太网传输数据到PLC。
智能相机的编程不是太复杂,但是你从来没用过,还是需要花点时间的。
问题是火焰判断的标准是什么,不同的火焰有啥区别,这是项目能否做好的关键。

只是判断火焰有无、大小、形状,不判断颜色。 高手发些资料吧,我还是想学习下智能相机的编程
huiyang

网友C:
如果只检测火焰有没有。有火焰检测器,搞什么视觉?不嫌成本高?一个火焰检测器才几百元
huiyang

网友C:
相关信息去看一下燃油燃烧器,里面有火焰检测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只检测火焰有没有。有火焰检测器,搞什么视觉?不嫌成本高?一个火焰检测器才几百元

只是判断火焰有无、大小、形状,不判断颜色。 高手发些资料吧,我还是想学习下智能相机的编程

网友D:
我接触过的有用温度传感器。不用那么复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接触过的有用温度传感器。不用那么复杂。

这个要判断火焰颜色和大致形状的,不然我也用火焰检测装置了
huiyang

网友C:
什么样火焰?火有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