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关于维纶触摸屏图片

楼主(2016-04-06):
最近见到一台机器。用的维纶6070IH的。界面的图片是视窗的图片。这我还真没做过。有做过的可否分享一下?

网友A:
我做过,用PS做好,作为背景,EB软件里就放置各种元件放置一个框框,不要任填充,其实弹出小键盘就是一个图片来的。

楼主:
是用素材做吗?PS做出来但是格式要转换吧?

楼主:
刚试了下。用“修改图片...”就能把PS图片添加到图片上了。原来如此。谢谢了!

网友A:
直接插入图片就可以,放在最底层,然后放置各种元件,页面跳转之类的。
在相应的地方插入元件就可以
第一页面
[attachment=146178]
第二页面
[attachment=146179]

网友B:
直接插入图片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我一般用系统自带的,免的再装系统时会出现图片不显示之类的麻烦!

楼主:
系统自带的说实话不咋的。太单调,没什么选择。看一下人家闪控的图库。维纶图库太寒酸了。

网友D:
图片转换一下bmp格式就行了

网友E:
威纶图库,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