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6):
请教,大神。。。。如何把编码器输出的5V差分信号接到224XP?   编码器输出线有   A  A-  ,B  B-,Z  Z- .   只用AB相的话,该怎么接线呢?

网友A:
第三方模块!

楼主:
哦,感谢回答

网友B:
高速计数通道就可以
直接接了,可以了 呵呵

网友C:
第三方模块,正解
恩,西门子官网大神说直接接,
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,刘。

网友D:
西门子200 224xp基本单元就可以完成 ,也就是说可以“直接接', 看200 PLC手册就是了
永远年轻

楼主(2016-05-26):
en 是的 直接 接了
!!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西门子200 224xp基本单元就可以完成 ,也就是说可以“直接接', 看200 PLC手册就是了

我翻了一下手册,都没有看到0~12哪种模式支持差分信号的,请问怎么直接接??? [attachment=147968]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我翻了一下手册,都没有看到0~12哪种模式支持差分信号的,请问怎么直接接??? [attachment=147968]

哈哈。。。

网友F:
DTS003差分转换模块。224XP接收不了差分信号,需要经过转换

网友G:
只用AB相 确实可以直接接,但是差分 A A- B B-请教楼主怎么接的,学习下

网友H:
CPU224 XP的高速输入(I0.3/4/5)是5VDC信号。
高速计数器号:HSC4,模式:10 是可以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CPU224 XP的高速输入(I0.3/4/5)是5VDC信号。
高速计数器号:HSC4,模式:10 是可以的。

兄弟,即使是HSC4用模式10,也不行吧??楼主说的是差分信号哦,A和B两相的差分信号就得有4根线,你确定HSC4用模式10能行吗??

网友I:
差分信号可以考虑用西门子1200系列的1217可以直接接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
兄弟,即使是HSC4用模式10,也不行吧??楼主说的是差分信号哦,A和B两相的差分信号就得有4根线,你确定HSC4用模式10能行吗??

不需要考虑A-/B-/Z-的接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只用AB相 确实可以直接接,但是差分 A A- B B-请教楼主怎么接的,学习下

我不用差分,用的AB

网友I:
5V差分的话,如果使用西门子的PLC,可以采用CPU1217可以直接接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