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GOT2000触摸屏

楼主(2016-04-06):
三菱GOT2000触摸屏密码的设置,我需要在某一画面设置密码。才能进入下一画面

网友A:
这个有好几种设置方式,一种是直接在触摸屏软件里设置权限密码 或是登录密码 还有一种就程序里面做好密码 。画面采用PLC寄存器切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