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1h怎么实现伺服的闭环控制,求各位大神赐教!!!

楼主(2016-04-06):
我要用CP1H的PLC控制伺服电机实现闭环控制,如果位置有误差怎么进行补偿啊??

网友A:
直接將外部回受信號,給驅動器處理我想會簡單點

楼主:
就是将编码器的线接到驱动器上,然后从驱动器的LA,LB,LZ里面读取反馈的脉冲值吗?是不是用这个值跟发送的脉冲值进行比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