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两个按钮实现设置温控器的设定温度

楼主(2016-04-06):
如题,因为产品要求温控器的设定温度不一样,如何用两个按钮实现温控器的输入,按一个按钮后温控器设定成一个低温,按另一个按钮后自动设定成高温。在线等,谢谢。

楼主:
温控器是山武SDC25,想用温控器+固态继电器+热电偶+IR发热灯管来实现闭环控制。

楼主:
木有人知道吗???????

网友A:
应该要高段点的温控器ba

网友B:
没见过端子控制的温控器啊,都是通讯控制的

网友C:
欧陆有老款的温控表 有这个功能'

网友C:
只用一个旋钮就可以

网友D:
用拨码的温控表改装一下应该可以。

网友E:
前提是温控表有此项功能才可以

楼主:
感谢各位同行的回复,谁知道哪个型号的温控器有这种功能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同行的回复,谁知道哪个型号的温控器有这种功能?
YOKOGAWA UT550

楼主:
楼上高手啊,我看看手册先。我自己找了个台达DTE 10T,正在研究中。

网友G:
岛电SR90有这个功能,要旋钮实现,就是第二设定值功能.

网友H:
牌子忘了,我们这温控都是旋转控制的,想要多大就多大。。发热管用接触器控制,要用50度时,表设到50就好了。要用500度就设到500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