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PLC如何通过一根线连接2台电脑

楼主(2016-04-06):
一台PLC如何通过串口连接2台电脑!

网友A:
有个东西叫 串口服务器,不知道是否适合

网友B:
以太网的PLC,通过交换一般可以支持多台电脑。串口的好像不行,除非分时读写。

网友C:
以太网才行

网友D:
看你怎么做,modbus plc 做主机,两个电脑做从机;或者PLC做从机,两个电脑轮流做主机,或者can支持多主站。。。

网友E:
以太网无压力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