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有三菱MR-J3-B系列伺服6台 需要走光纤通讯 请教下plc的选型

楼主(2016-04-07):
有三菱MR-J3-B系列伺服6台 需要走光纤通讯 请教下plc的选型

网友A:
三菱Q系列如Q03UDE 加两台三菱QD75MH4

网友B:
同意楼上的定位模块选型,CPU要根据你的工程需求选择

网友C:
三菱Q系列+三菱QD77MS8或 QD77MS16

网友D:
q系列 QD77MS

网友E:
三菱Q系列如Q03UDE 加三菱QD75MH4 QD75MH2
繁--尘

网友F:
直接用QD77MS16一个16轴的定位块,价格和买一个4轴和2轴拼起来的差不多。CPU可以更具需要选(普通情况就用Q02U),应该就够你用的了。需要CPU之间高速通讯的就选Q03UDE,程序容量大的就继续往4U,6U上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