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互感器短接,互感器的二次线上用钳形表还能测出电流吗?

楼主(2016-04-07):
如题,厂家推荐了一个电子热继,是三相穿孔的。我原来的电机比较大,他的互感器穿孔小,线穿不下,想用三个互感器,然后把互感器的二次线穿过他的电子热继里面。互感器没法接电流表了,准备直接短接,这要可以吗?

网友A:
胡闹,,,
多大功率的电机,,,配多粗的电线,,,多粗的电线配用相应的元件,,,
给你个LC1D09的接触器接90kW的电机,,,能接吗?

楼主:
你没见过用互感器,然后接热继电器保护电机的?还是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?

网友B:
应该是可以的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没见过用互感器,然后接热继电器保护电机的?还是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?
没见识过,~~~~~~

网友C:
这是通常做法,要现场再进行细致地调试,保护性能有降低,能基本满足实际需要即可。

网友D:
就看定值可以匹配不,我不明白你二次短接的意思,你的互感器二次有两组出线?

网友D:
我明白了

网友E:
可以的,电流表也可以接入的呀

网友F:
电流互感器二次测不允许开路,不允许开路,不允许开路,说三遍!也就说要短接二次侧,然后你用钳形表当然可以测出二次侧的电流。

网友G:
互感器短接是为了安全,可理解是恒流源,可这么用

网友H:
好奇你这个电子热继,能上个图看看吗?

网友I:
电流互感器二次测不允许开路,也就说要短接二次侧,然后你用钳形表当然可以测出二次侧的电流。

网友J:
1,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开路并不等于短路。是指串接的仪表等不可以开路。2你说的电子热继可能就是电子式电动机保护器吧。如果是建议你不要用这种穿孔的,有很多其它的产品。如LS产电的GMP22-3S非常方便,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