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7):
0.08等于0时
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0  0.09设为10    0.10设为1  那么PLC每发出一个脉冲伺服电机转动的脉冲数为PR0.09÷PR0.10=10/1=10      也就是说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脉冲数为10000÷10=1000脉冲
当然实际运用中还需要考虑机械减速比,公式为:
电子齿轮分子/电子齿轮分母=每个脉冲位移量*<此处内容被屏蔽>伺服电机分辨率/(机械减速比*丝杠导程)

程序给了5000个脉冲,电机只转一丁点,不解?其他参数还要设么?

网友A:
请将Pr0.08设置为0,说明书上不是说Pr0.08=0时,Pr0.09,Pr0.10 设置才有效!
上面我已经说清楚pr0.08=0了

网友B:
直接将PR0.08设为1000就好了,PR0.08就是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
知道,只是想了解另外一种设置方法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