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两个参数的意思

楼主(2016-04-07):
今天见到一个日本人做的控制系统,里面看到两个控制参数Pc(%) ARW(%) 请教一下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。谢谢大家!

网友A:
没见过啊,了解的说一下,我也想知道!

网友B:
Pc:制冷部分比例带
ARW 機能
ARW 為 ANTI-RESET WIDE AMP 的簡稱。
一般而言,開始溫度控制動作時,會有較大的偏差(現在值和設定值的差)。PID 動作
中的 I 動作,在達到設定值之前會重複執行積分動作。結果,積分量過大而發生溫度過
高。為了防止這種現象,對積分動作之輸出上昇部份設置限制值。這種機能就稱為
ARW 機能,一般而言,會除去現在溫度到達比例帶前的積分量,並繼續執行控制。
真诚感谢!

网友C:
应该是PID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