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7):
I0.1按钮闭合,开始计时,I0.2按钮闭合,结束计时,以分钟形式存在寄存器中,求助各位大神梯形图怎样编写呢?

网友A:
天哪万分感谢!再请问一下我能否把I0.1触发改成如下比较条件呢?
网络一
LD     SM0.0
AR>=   VD0, VD4
EU
MOVD   0, VD16
网络二
LD     SM0.0
AN     I0.2
A      SM0.4
EU
INCD &nb

网友B:
看不清楚?

网友A:
程序是用来完成一个实际任务的
VD16是分钟计数寄存器,VD0和VD4中存储着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,想要当实际温度到达设定温度时开始计时,I0.2给出信号后停止计时
最后一行是这样的,上面打错了
INCD   VD16
还请大神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