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232IF 的問題

楼主(2016-04-07):
更換一台新的數據機就不能溝通了~~通訊格式都設定一樣H4081!! SD 一直閃爍 RD 不亮!!凡請各位前輩指導!!

网友A:
1、检查程序。然后再检查参数。参数中也可以设置通讯的。有时这里会冲突
2、检查接线
3、灌入程序后,得断电,上电,开关,关开。

网友B:
波特率降到9600试试

网友C:
监控内部地址,看看模块的通讯参数是否写入进去了,选择模块号,地址,监视即可。看你写的H4081是否写进去了。SD灯是发送数据,看看你的发送标记是否间隔着有效
232IF 的問題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