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6-04-07):
请教各位大师 FX3SA 的PLC与仪表RS485通讯的程序格式及调试方法怎么搞?谢谢

网友A:
按照仪表的通讯协议依次在D区域内存储,然后用RS指令发出。

网友B:
慢慢看说明书了,搞懂了以后都会了!

QQ:346994482

网友C:
ADPRW满足你要求,参数见手册

网友D:
通信的找通信的说明书啊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