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通讯小疑惑

楼主(2016-04-07):
正常情况下,cc-link通讯线连接完毕后,首尾留有一个节点加终端电阻,中间各部分有两个节点。那么在某一站点往下一站进行连接时,能否出现分支?即有一站出现三个节点(各个站点互相之间仍然通),这样会不会影响通信或出现不稳定情况?

楼主:
有经验的同志积极发言

网友A:
并行连接,你这个想法没有测试过。

网友B:
貌似传送距离要缩短很多吧

网友C:
有专用的中继器,带分枝或延长通信距离用,在网上搜索一下,可以买到,1千元左右。

网友D:
对通信有影响的,有手册介绍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