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8):
使用三菱FX-3SA PLC 控制步进电机回原点,使用一个NPN接近开关设置成原点,如果直接用:

DMUL D8340  K-1   D200    ;

DDRVI  D200  K8000  Y000  Y004   ;

DMOV  K0   D8340     回原点,大多数时候能回到接近开关ON 的地方,

有时候就在离接近开关ON非常近的地方停住了,这样回原点应该不可靠,

但如果使用ZRN回原点指令又要使接近开关由OFF----ON爬行至接近开关由ON----OFF后停止,

有没有可靠的办法能使工作台回原点以后停在接近开关由OFF---ON的瞬间停住,而接近开关为ON时为工作台原点??

备注:(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就是以接近开关ON时为原点,然后不管工作台正向移动还是反向移动后都能准确的回到接近开关ON时的原点位置,而且回原点中间没有减速的过程)
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期待大神的出现,对定位控制没有经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
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可以实现啊
能说下具体思路吗?

楼主:
能说下具体思路吗?
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回原点用PLSY指令足够,在加一个方向信号,原点接近开关用个好点的。
你的这个方法跟我所说的:DMUL D8340  K-1   D200    ;

DDRVI  D200  K8000  Y000  Y004   ;

DMOV  K0   D8340     回原点,大多数时候能回到接近

网友A:
我一般用中断指令
你的意思是用ZRN回原点,在接近开关由OFF变成ON的时候中断回原点???这样不会出错吗?

网友A:
为什么一定要用ZRN
你的意思是用DPLSY  K4000   K0   Y0加方向,或者用DPLSV   K4000 Y0  Y4

网友A:
这还要看机械结构

网友C:
正常回原点都要有个爬行速度,通常情况下是碰到原点后爬行,过原点后停下设为原点!    如果是伺服有个零点信号(z相),哪么就可以碰到原点后爬行,检测到零点信号(z相)后停机,这时就有可能没有过原点感应器!  其它回原点方式都不够精准!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网友D(2016-10-01):
PLSY就能实现。在原点停。

网友E(2016-11-24):
基本都用ZRN回原点操作。

网友F:
可以的,用ZRN也可以

网友G:
速度快了肯定要冲过头,还有接近开关用个好点的,垃圾接近开关原点一直漂来漂去也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