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8):
最近需要用到松下的老款伺服,MSD系列的。百度了好久,都找不到一个清楚的资料,松下官网也没找到。

顺便问下,MSD023A1XXV驱动器上的P B是否需要短接。MSD303A1VE上的DL P B中  P和B 是否需要短接。担心和A5 A6不一样!

网友A:
功率小于750W的就不用短接
老的A系列么?
这是A系列的说明书,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http://share.weiyun.com/99424a8603602a9b6cfed9a8fd3b101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率小于750W的就不用短接
老的A系列么?
这是A系列的说明书,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http://share.weiyun.com/99424a8603602a9b6cfed9a8fd3b1010

还在这个之前,是MSD系列的!

网友B:
可能是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这个。

是的,请问你有吗?感激不尽!

网友C:
引用楼主bingo66于2016-04-08 10:20发表的 求松下老款伺服MSD系列的说明书! :
最近需要用到松下的老款伺服,MSD系列的。百度了好久,都找不到一个清楚的资料,松下官网也没找到。

顺便问下,MSD023A1XXV驱动器上的P B是否需要短接。MSD303A1VE上的DL P B中  P和B 是否需要短接。担心和A5 A6不一样!

小哥,你有这个伺服编码器延长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小哥,你有这个伺服编码器延长线吗?

这个应该不好找的,我们也是旧设备上改造的!我们也是要在设备上用的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这个应该不好找的,我们也是旧设备上改造的!我们也是要在设备上用的!

方便能帮我看看是怎么接的吗?什么颜色的对应哪个插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