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S5触摸屏下载画面后出错

楼主(2016-04-08):
一台NS5触摸屏接2个CJ1MPLC,修改完画面后下载都触摸屏后报错,见图片所示,哪位前辈能告知一二,是什么地方的问题。
欧姆龙CX-Designer里有没有检查画面程序里是否有错误的功能,怎样操作?我怀疑画面里可能有错误。

网友A:
程序发来看看吧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已解决,是触摸屏里面的通讯设置问题,第二个PLC串口没打开,需要设置成1:N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