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G 三菱伺服J4-200A

楼主(2016-04-08):
如何做出張力控制
還需要什麼配件
程式如何驅動
感恩

网友A:
用地称用的那个压力开关。模拟量输入表,变频器,再加一个变速箱应当可以吧

网友B:
用三菱伺服J4-B 没有用过A得

网友C:
还需要三菱张力控制器

网友D:
用伺服的力矩控制模式。应该要配模拟量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