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8):
编程线SC-09用USB--RS232转接通讯
开始任何型号PLC都不能联机通讯,安装USB--RS232驱动后,与部份PLC能通讯,如下:
(1)FX1N,,FX2N,,FX3GA能通讯,能读写;
(2)FX0,,FX0N两种PLC不能通讯(接串口可以通讯,能读写)。
不知何故?望有人指导一二。
(不好意思,重新开贴,占用资源了)
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网友A:
9针圆孔都是422的,你用USB-232肯定会有问题啊。部分行、部分不行,本身就因协议接近可能会通信的。用USB-422肯定可以。

楼主:
感谢!感谢!先找个USB--422试一试?
不知谁有现成的USB--422驱动?

网友B:
SC-09这个本身就是一条RS232转422的电缆,所以你需要加多一条USB转232的线缆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C-09这个本身就是一条RS232转422的电缆,所以你需要加多一条USB转232的线缆就可以了

就是加了一条USB转232后,现象如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针圆孔都是422的,你用USB-232肯定会有问题啊。部分行、部分不行,本身就因协议接近可能会通信的。用USB-422肯定可以。

要用USB--422驱动???还没验证。没找到该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