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
温度控制问题

楼主(2016-04-08):
[size=3请问各位,我们公司设备,客户要求加热时可以分档调节加热的速率,比如每分钟升温1度--每分钟升温5度。
基本条件为:工作温度200度,控制误差正负1度。 铝合金加热板,不用显示屏,只是温控器控制SCR来实现,请各位大神给个建议,该怎么做?
有没有可以控制加热速度的温控器? 谢了。

网友A:
多段温控器 可以设置目标温度 加温时间 保温时间

网友B:
很多温控器都可以编程的,,按照程序来实现,,还是显示温度比较好吧,,不然怎么知道具体温度情况

网友C:
有PID控制,模拟量,或占空比控制,

网友D:
行业中叫程序表,完全能达到你的功能
程序表?请大神说的详细点,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