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08):
设备运行一个小时后开启清洗水泵自动清洗,清洗10分钟后,清洗水泵停止,设备继续运行,想问下这样的程序应该怎么写。

网友A:
这个非常简单用两个计时器就可以。

网友B:
计数器 定时器都可以实现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这样子吗?怎么复位呢?
引用 网友A:
这个非常简单用两个计时器就可以。

网友C:
洗衣机不是嘛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D:
这是个很简单的程序

网友E:
搞几个继电器和定时器就可以了,PLC都不用

网友F:
定时器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样子吗?怎么复位呢?

下载看看吧仅供参考。
附件: 样例.rar (174 K) 下载次数:28

网友G:
直接查看PLC程序篇有关定时器的说明

网友H:
冰箱电子定时器调开停时间,加个接触器就行了,用plc太浪费了

网友I:
用定时器啊
达则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其身

网友F:
几个继电器和定时器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