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编码器

楼主(2016-04-08):
MR-JE-A的编码器必须要用高速计数器模块么--问了几个人都说要有5V差分,不使用差分也要么-
在实际中伺服转圈不是整数他计数是怎么算。。还没有高速计数器模块没试验过-希望有人能解答下。

网友A:
我有个小伺服电机,从根部拉断线的,里边的电路板也拉松了,不知道这样的能不能修好? 再就是好几根线,和伺服放大器怎么接从哪里能查到资料?
官网下载说明书啊,看你的型号下载对应的说明书

网友B:
驱动器上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是5V差分,,少数PLC可以接受,,一般要模块,,你得知道增量编码器的原理,,
不能直接使用LA LB么--说明书上说使用LAR和LBR才是差分。

网友C:
以前通常用5V转24V的转换模块, 再接到高速计数器上。
如果PLC为了读编码器的实际位置,有的伺服通过通信方式,PLC可以直接读编码器位置,方便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