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485通信电缆求指导

楼主(2016-04-09):
现有设备:三菱人机界面一台(GOT),型号GT1275-VNBA(GOT1000系列);三菱变频器一台,型号A820。
求助问题:需要将GOT与变频器连接通信,据了解,打算使用485协议通信模式连接。请问我该购买什么样的通信电缆?
GOT上的485接口是9针接口。变频器一侧可以使用485端子接线通信,也可以使用网线接口进行485协议通信。
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该买什么样的通信电缆,有现成的?还是需要买回来自己动手做?
本人技术小白,求解释详细一点。

网友A:
自己买条网线 一头剪开。对应引脚焊接。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B:
最好是用兩芯
屏蔽線

网友C:
RS485是两芯双绞屏蔽线(RVV),线径0.3以上。屏蔽层接地。RS422是4芯线,两对双绞线。
485通信电缆求指导
http://ymmfa.com